这样驱动继电器

楼主(2011-05-04):
请教各位高手这样驱动继电器可以吗?

网友A:
有全图吗,这点看不懂

网友B:
为何要两个三极管驱动?

网友C:
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那个PNP不要,要用PNP就不这么接了

网友:
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那个PNP不要,要用PNP就不这么接了
引用 网友C:

jack.king你错了

楼猪可能使用的8051单片机
通电之后,不操作,默认的是高电平,也就是不动作

按照你意思仅仅使用一个NPN三极管 ,  那么通电之后是有动作的,在工程设计上是不允许的

网友D:
分析一下,CON3的三脚一定是电源(可能因为继电器的电源电压与VCC不一致),如果是地继电器线包永远不得电。
线包通电/掉电后,将VCC分配到CON3的1脚和2脚。
我分析对吗?

网友E:
单片机低电平驱动可靠,且驱动继电器时电流要大,保证继电器正确动作!

网友F:
错误百出。

网友G:
注意BE极要并一个电阻

网友H:
不能,不说别的,就是继电器线圈根本无法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