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封装的373到底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05-04):
焊接的人问我能不能把这个脚剪短了再焊,我说不行。可是具体什么作用我其实也不知道,请高人明示。

网友A:
陶瓷扁平封装

这应该和6/70年代的集成电路制造工艺有关,脚剪短了没什么影响。

网友B:
军用级别的

网友C:
军品,必定有其道理

网友D:
没啥区别,当时的工艺而已。以前经常用

楼主: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腿要做成这么长的。

网友E:
以前铜便宜,做的都很长。

网友F:
剪短没事,照焊不误

楼主:
这种373的价格超贵

网友G:
CFP封装(Ceramic Dual Flat Pack),可以根据需要剪短,折成普通SOP(鸥翼封装)或者SOJ(引脚弯到肚子底下),我想可能可以改成DIP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