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走线如何由粗均匀变细

楼主(2011-05-04):
(无正文)

网友A:
先20MIL,然后多线,后40miL,突变的位置有小线修整。

网友B:
能具体怎么操作呀,不会,呵呵。

楼主:
2楼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啊

网友C:
如果走线是一条线段的话,一个笨但是还比较准确的方法就是画一个上下边分别是20mil和40mil的梯形框,然后覆铜

网友A:
2楼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啊
引用 楼主:

在突变的位置,用多条小线修整。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线路板上有一块区域不想敷铜,在keepout layer画了个边框,然后在外围敷铜。看上去是没有扑进去,可是双击这个区域,弹出的菜单还是有两块敷铜

网友A:
他只是删除了死铜,作板的时候也是没有覆铜在这区域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那我可以放心做线路板了

网友D:
如图,覆铜即可

网友B:
啊,明白了。

网友E:
有这个毕要吗?

网友F:
线宽突然变了不是存在很多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