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04):
请教坛子里的前辈,DC-DC有哪六种拓扑结构

网友A:
本版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

网友B:
楼上意见准确

网友C:
这不是有人在电源板块问过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老师指点,看看先,我要找的是关于IC内部DC-DC,不是分立元件搭的DC-DC开关电源

网友D:
那种结构的IC都有。

网友D:
要不,楼主给出一个具体的DCDC IC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问的是DC-DC开关电源有哪六种拓扑结构?

网友E:
我只知道三种:Buck、Boost、Buck-Boost。至于正激和反激这样的应该也能归为前面三种。这样分类是以电感在拓扑中起到的作用划分的。

楼主:
  DC-DC分为BUCK、BUOOST、BUCK-BOOST三类DC-DC。其中BUCK型DC-DC只能降压,
    降压公式:Vo=Vi*D
  BOOST型DC-DC只能升压,升压公式:Vo= Vi/(1-D)
  BUCK-BOOST型DC-DC,即可升压也可降压,公式:Vo=(-Vi)* D/(1-D)
  D为充电占空比,既MOSFET导通时间.

楼主(2011-06-13):
已经说了三种,不知还有哪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