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程序能写进去,但是单片机不工作、、、、求解。。。

楼主(2011-05-04):
stc89c52程序能写进去,但是单片机不工作、、、、求解。。。 复位电路没有问题,晶振两脚电压都是2v左右,31脚也接高电平了,我直接给管脚一个低电平但是测量出来还是高电平
希望高手能帮我解答一下,我是一个新手,过两天就要把作品交上去了。谢谢了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是单片机不工作呢?
也许是你程序有问题呢?

网友B:
难道是因为程序没有大死循环?

胡猜的,楼主的问题太泛了。

网友C:
烧写器配置问题?看门狗啊,引脚配置啊什么的都看看。

网友D:
LZ可以直接下STC自带的测试程序试试。

网友E:
估计还是你硬件的问题!

网友F:
程序贴出来

网友G:
你是不是自己用线焊接的板子,还是实验板PCB板。
前者的话,建议还是检查线路!软件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H:
程序有问题吧,若不是那就用一个Led看一下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反正一个一个排除吧,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换了块芯片就好了

网友I:
晶振有些压差

网友J:
经验是复位电路不正常。接个LED, 烧一个流水灯或闪烁灯进去看看。不行就换另一片MCU来确认。一定可以解决的。。。

网友K:
最好把硬件照片贴出来,这样的话就好解决多了

网友L:
你的单片机是高电平复位?

网友M:
感觉程序有问题。

网友N:
我觉得你实测一下确保你的单片机的地和电源电压正常以及EA确实拉高了,然后你的复位电路最好把你图上的R1电阻去掉,然后还有问题我觉得那就是你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O:
复位电路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自己焊的板子,我找学长问了问,确实是线路有点问题,谢谢了!

网友P:
:L汗一个

网友Q:
电路没有什么毛病,既然程序能写进去,说明单片机晶振已经起震了,而且也工作。这只能说明你的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