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导通电压和导通之后压降数值相等吗?

楼主(2011-05-04):
还有个问题,两点分别有各自电位,想当电位差达到1.5v时,导通(两点电压越小越好),未达到1.5v时两点绝缘(之间电流越小越好)。

二极管压降0.3v 太高了。

这样的想法能实现吗

网友A:
你说的和触发二极管的特性相似
不过触发二极管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低触发电压的
自己查下

楼主:
还有下面这个问题呢?呵呵

二极管导通电压和导通之后压降数值相等吗

网友A:
LS看随便一个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都会给你最准确的答案

楼主:
比较笨啊,
看福安特性曲线 全是那个样子的 ,
电压比较小的时候 电流比较小,电压大到一定程度电流就急剧增大了
也没明确给出导通电压 和 导通之后的压降啊

网友A:
回楼上:
即使是针对某一个二极管,开启电压也本来就不是个确定的值,并不是说开启电压以下就没有电流,而是电流非常小,而且开启电压以下的电流随电压变化也比较小

就其伏安特性曲线来说
开启电压以下的部分相当于二极管伏安特性曲线中与X轴接近平行的部分
开启电压的取值一般取曲线中斜率变化最大的一段(也就是由与X轴接近平行到快速向上弯曲的那一小部分)
而完全导通后的电压也就是一般平时所说的导通后正常工作的二极管的压降,此电压取稍大于开启电压的一个值,此值的选择可以保证在二极管一般正常工作状态下,其压降都是在此电压左右一个极小的范围内

楼上要把模电和数学或者理论物理学分开认识
后两者研究的是领域大多是需要给出精确数值的,即使给不出数值也是个精确的表达式表示;这也是纯理论学科的一个特点
而前者研究的领域及目的都是工程应用的,工程应用讲究的是给出实际应用中的具体数值,方便实际应用
就像一个硅管一样,一般工程应用你知道压降大致0.7V就行,完全没有必要把其电流方程代进去

不光是二极管,你看看模电中,有多少参数给出时是恒定不变的?大多数器件或者电路的性能参数都有一个范围或者大约一个数值而不是精确的一个值

网友B:
二极管导通电压和导通之后压降数值不一定相等的。
二极管的压降随着导通电流大小和温度变化都会变化的,而且很明显(二极管测温度就这么搞的)
二极管压降0.3V还嫌大,额,请大侠帮你解决下吧

网友A:
嫌压降大就搞同步整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