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在传感器中的应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04):
第一个LM358应该是差分放大的作用。
桥式电路 测温。
但差分放大电路 应该是平衡的才对啊,LM358 同相端是不是少了个90k电阻接到地 ?
大虾们解释下吧

网友B:
最好用仪表放大器替代358

网友A:
我2楼的问题没大侠回答哦,五一都度假去了。

图中差分的时候取得10k电阻应该有点小,最好100k的 以免影响测温精度吧。
还有第一级放大倍数多少合适呢? 放大倍数过大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我也做这方面呢,感觉10倍可以

楼主:
我以前没太接触过硬件,想问问第一个的lm358的输出电压怎么计算呢?

网友C:
输出电压算法         是啊 我也想问问

网友D:
第一个运放是比较器,R8决定回差大小。
第二个运放3倍放大。

网友E:
第一级:R8/R6
第二级:R11/R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