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在传感器中的应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06):
第一个差分放大,第二个同相放大。具体计算可参考http://210.45.192.19/kecheng/2005xiaoji/16/courseware/index.htm“第八章 放大电路的应用”

网友B(2011-06-18):
这是一个测温的电路,是两级放大,前级是差分放大,第二级是反向放大器,把温度信号转换为电压,最终送入 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