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 2010-2011年国内外LED市场分析

楼主(2011-05-04):
2010年LED市场规模增长58%,从100亿美元达到158亿美元。表面上看增长并不算太多。实际上受到LED-TV爆发的驱动,应用在液晶电视背光上的LED市场规模暴增,从9.6亿美元增加到近39亿美元。

背光采用LED的液晶电视在2010年达到26.9%,而2011年预计将达到55.9%。预计到2014年LED将完全取代CCFL。而背光采用 LED的笔记本电脑在2009年还只有59%,在2010年就达到95%。背光采用LED的液晶显示器在2009年只有1.5%,2010年达到15%,预计2012年达到40%。

网友A:
楼主能解释下为什么显示器LED的比例很低呢?

楼主:
首先因为LED背光显示器的生产是从2008年开始的,而LCD的显示器生产工艺相对比较成熟,因此其市场替代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其次虽然使用LED背光来替换CCFL背光,可以将显示器的厚度减小将近一半,但是在初期LED背光的成本和售价还是比较高的。随着市场的开拓和消费者的接受,LED背光显示器的成本也逐渐下降,市场份额逐年增长。

网友B:
楼主解释的不错,泰科对这方面有哪些贡献呢

楼主:
泰科电路保护主要可以提供对于LED灯具的过热保护方案,以及对LED电源的过流、短路和静电等保护方案。

网友B:
对于LED灯具的过热保护方案,楼主能略微说一下吗

网友C:
对于LED灯具的过热保护方案,楼主能略微说一下吗
引用 网友B:

PPTC是过流保护器件,但实际上PPTC也是热敏元件,可以把PPTC靠近热源,让PPTC直接感知过流和过温,可以让PPTC迅速的保护。

网友B:
还是有点不懂,呵呵,不过多谢楼主啦

网友D:
过流保护器件嘛,有啥不懂得

网友E:
了解一下行情

网友B:
显示器上LED能比同样亮度的CCFL便宜多少钱?从背光源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