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反馈运放互阻(跨导)放大器偏置电压问题

楼主(2011-05-04):
如图(简易)所示,为了是输出电压Vout=0.75+I*Rf (其中I 为光电二极管电流,Rf为反馈电阻,0.75V为线性稳压器提供,不具备吸电流能力)

但是实际电路发现 R1 对输出电压有很大影响

一、短路D1 发现输出最高电压3.3V,开路D1 基本正常Vout=0.75V。
二、R1取10K,或者 750 时输出不正常 尤其是反馈电阻比较小的时候  几乎变成一个比较器

请问何解? 或者要实现同样的效果(Vout=0.75+I*Rf) 需要怎样改进?

网友A:
不知道R1有什么作用
反而会降低运放的输入阻抗,那么线性稳压电源输出的0.75V就不准确了
  D1开路就相当于电压跟随器,输出当然为0.75V
   D1短路,就当同相和反向输入相同,由于实际运放存在失调电压,那么输出就会饱和,结果就是输出最大为3.3V了

网友B:
re LZ:

“一、短路D1 发现输出最高电压3.3V,开路D1 基本正常Vout=0.75V。”

正常。

“二、R1取10K,或者 750 时输出不正常 尤其是反馈电阻比较小的时候  几乎变成一个比较器 ”

检查更换R1后电压0.75V的变化。另,反馈电阻应该是越大越象“比较器”。

网友C:
R1 串联进去会好一点吧?阻抗匹配。

楼主(2012-03-20):
不好意思  现在才发现没有结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短路应该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