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那个cc2500坏了

楼主(2011-05-04):
问题是这样,我有一对cc2500模组自己做的

实验现象是这样

模块a发给模块b,a发送,b接收

b可以中断并且读取正确数据

模块b发给模块a,b发送,a接收

a可以中断并且读取错误数据,

能否断定a接收坏了呢,而不是b的发送端坏了呢

我怀疑有一个模块坏了一路,但是拿不准,请大家帮我想想

网友A: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硬件上损坏一半的几率小到几乎可以忽略。

网友B:
距离近的话能收到,有可能是晶体的频率误差大,另外,也有可能是硬件坏,就是芯片的收发电路一部分损坏,还有外部几个100Nf的电容有没有假焊接;当然程序的可能性很大,仔细查下收发程序段,给个CC2500
讨论热的论坛:http://bbs.**/thread-70871-1-1.html

网友C(2011-06-28):
A这边坏的机会大,有收无发,可能是哪条邦线断了

网友D:
再找一个模块交叉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邦线断了不会是这种现象,还是去做交叉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