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大家画电路图和PCB都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1-05-04):
想问一下大家画电路图和PCB都用什么软件?好像大多数企业都不用protel,企业里都用那种软件比较多?

听过一个是 Power logic

网友A:
PADS, DXP,还有啊,你这帖子没结,怎么结帖率是100%啊?

网友B:
同问楼上的问题

楼主:
PADS, DXP,还有啊,你这帖子没结,怎么结帖率是100%啊?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网友C:
反正别用Protel以及它的变身版就可以了。。。

楼主:
想问一下pads 和 power logic  是一个软件吗?

网友D:
power logic画原理图的,还有一个画PCB的,还有......等等加起来就是PADS

网友E:
Protel99 怎么了,现在用的也是蛮多的.还可以了.

pads 和99就看你偏向那一种了,但也要能用任意一种pads 或99去改PCB资料.

楼主:
protel应该是国内低端应用最多的软件了,怎么会没有人用呢?

楼主:
参考这贴
设计PCB用什么软件最好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9687

楼主:
power logic画原理图的,还有一个画PCB的,还有......等等加起来就是PADS
引用 网友D:

谢谢~

楼主:
protel应该是国内低端应用最多的软件了,怎么会没有人用呢?
引用 楼主:

看来绝大多数人都把protel认定为最低端的了...高端的是不是 Cadence allegro 这个用的多啊?

楼主:
参考这贴
设计PCB用什么软件最好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9687
引用 楼主:

谢谢~

网友F:
用PADS好些,没有PROTEL那么烦琐

网友G:
altuim designer也OK 啊?

网友H:
cadence 画原理图,pads layout画PCB

网友I:
但好多的PCB制板厂都用PROTEL来看图。用别的你还得先给导成GERBER文件

网友J:
我只精通protel99 ,其它的略懂。

网友K:
用过Protel99Se AltiumDesign 2009 Winter 现在用Capture  PCB用Allegro。
感觉画原理图都差不多。。

网友L:
protel99,DXP,AD6.9,PADS,E-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