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和555定时哪个准

楼主(2011-05-04):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是单片机,二者可以实现的精度不在同一数量级,单片机使用晶体振荡器为基准,555定时则用RC元件,本质不同,但要注意的是单片机的程序要正确。

网友B:
单片机了

网友C(2011-06-18):
单片机的较准,555定时决定硬件元件的精度,误差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