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触发器翻转问题

楼主(2011-05-04):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我现在想用一个轻触开关来控制开关信号,要求。通电时输出为低电平,按一下轻触开关,输出为高电平,再按一下轻触开关,输出为低电平,希望是最便宜的IC,请问该选用什么型号的IC?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JK触发器芯片,如74HC74等,接成T触发器。

网友B:
这个叫作双稳态电路,用RS、JK、D触发器等都能实现,去看看大学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份吧。

网友C:
看‘一键开关机电路’

网友C:
1, 怎么关断的?
2,红框里面的可否去掉?

网友D:
这个电路性能不太好,你可以看下后面的。
1. 按下开关后,R2对C1 充电,Q3饱和导通,Q2截止,然后Q1截止,电路关闭。
2. 红框内去掉后,电路导通后无法关闭。

这个电路如果长时间按下开关,电路会发生极低频振荡。

网友C:
8楼
2. 红框内去掉后,电路导通后无法关闭。

详细谈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