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这样用大家看行不行

楼主:
R76,R77阻值未定,如果最后不需要就焊接0欧姆的电阻就行了。
关键问题是COM端我接的5V,
继电器是12V的
这样C端的电压进来以后就会通过COM口的续流二极管通向D+5V的了。
总感觉这样不妥,请教下大侠,有意见说下,谢谢了!

网友A(2011-05-04):
“这样C端的电压进来以后就会通过COM口的续流二极管通向D+5V的了”
“C端”在哪里?

楼主:
还有就是COM端的电压不能太高了,因为控制信号是3.3V的,在高就驱动不了了。
3.3V的控制信号本来想要光耦转成12V的,但是控制的继电器太多,而且环境干扰小,
就放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C输出端就是C端,2003是OC输出的,附内部结构图

楼主:
结构图中的out就是我的图中的1C输出,有没有哪位朋友这么用过的哈!

楼主:
这个是整个ULN2003的内部框图!

网友A:
3楼4楼:
首帖图不能工作。
一是5V直流电源一般不允许电流倒灌。二是即使5V允许倒灌,继电器也未必受3.3V信号控制,因无论片内达林顿管导通与否,均有电流从12V经继电器流入5V(达林顿管导通时是到地)。
如果你的继电器是12V的,应该将COM端接12V。
“COM端的电压不能太高了,因为控制信号是3.3V的,在高就驱动不了了”,是不对的。COM端与输入无关系。

网友B:
2003是5V的,手册上还列出了其它几个型号,其中就有12V的。

网友C:
根据此图,1楼主COM端会将C端锁定至5V加一个二极管压降。

网友D:
看完内部等效图,一切真相大白,COM不能小于任何一个C端开路电压,否则电压倒灌到COM,失控。
当然如果驱动不同电平,com接到最高的那个点或者不接COM就是了(感性负载另外接保护二极管)

网友E:
1到7脚做下拉处理,不然因为GPIO的状态不确定,会在上电的时候误导通,管脚9 COM端直接接12V电源。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
COM端肯定不能接5V的了
COM端如maychang所说,跟输入信号没关系。
好像确实是的,输入信号使管子导通就行了。

看来只要把COM端接成12V的电压防止倒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的图和你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是这样的,如maychang说的,这样控制信号可能就不起作用了。
因为始终有电流通过继电器

网友A:
13楼:
2003在此工作不够可靠,因3.3V输入已达2003输入上限。这才是问题。

网友B:
这个电路确实很麻烦,我也发现问题了。

单片机管脚3.3V输出,用MC1413(等同ULN2003),COM接了12V,驱动的是5V继电器(实际装的是4.5V的继电器,没用12V是因为这种型号有库存)。

现在的情况是:继电器可以动作,但感觉不好(声音不够清脆)。继电器吸合时,单片机应该发出高电平(3.3V),测量MC1413输出端(继电器的控制端)有0.76V电压。这里应该是0V!以前用三极管驱动时,继电器控制端不是0V,继电器的工作会不正常,偶尔会失效。

手册讲,2003适合5V电平,看来就如maychang所说,给它3.3V是有问题的。

我准备做个试验,验证这个情况。

网友E:
楼上,你的单片机VCC为3.3V多为GPIO,需要下拉,如我上面的图;COM接了5V,直接驱动5V继电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谢谢楼上。看了一下电路,0.7V压降可能是内部三极管Vce压降。

我还有一个问题,板子关电的时候,能听见电流缓慢下降的声音,嗞——,感觉象继电器线圈发出来的。估计是线圈电流不合适了。哈,这个比三极管控制麻烦多了,还真不能乱来。

网友E:
ls你把电路贴出看看。我的怎么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的电路在控制交流接触器中,并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F:
可以哦   直接驱动继电器工作

网友G:
回复 网友E:
9脚怎么接5v啊?
接15v 啊?

网友G:
奥,看错了,都是5v,看错了,抱歉

网友H:
输出  输出  仔细找找

网友B:
第一次发图。
我的疑问:
1,3.3V IO管脚推动有没有问题
2,MC1413 9脚的电压是不是要与继电器电压一致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嗯,是这样的,如maychang说的,这样控制信号可能就不起作用了。
因为始终有电流通过继电器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不单单是继电器线圈有电流流过的问题,实际上,你还要考虑动态问题——比如,关断继电器线圈时,它需要泄放其存储的磁能,路径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