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有用spartan 3E starter 在XPS做过简单实验的吗?

楼主(2011-05-04):
大家好我用的是spartan 3E starter想在XPS下跑microblaze,找个例子下载进去有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是这样的:
INFO:iMPACT:1777 -
   Reading E:/Xilinx/12.2/ISE_DS/ISE/xbr/data/xc2c64a.bsd...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xc2c64a successfully.
INFO:iMPACT:1777 -
   Reading E:/Xilinx/12.2/ISE_DS/ISE/xcf/data/xcf04s.bsd...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xcf04s successfully.
INFO:iMPACT:1777 -
   Reading E:/Xilinx/12.2/ISE_DS/ISE/spartan3e/data/xc3s500e.bsd...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xc3s500e successfully.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xc3s500e successfully.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11 0111 0001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INFO:iMPACT:579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bit file to device.
INFO:iMPACT:188 - '1': Programming completed successfully.
INFO:iMPACT - '1': Checking done pin....done.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全都是successfully,问题是什么呢?

网友B:
楼主你跑的是哪个例子.是官方的例程么?
而且你下载到板卡成功了阿...
如果是因为看不到效果的话.你应该看看你下到板子上的是什么例程

网友C: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清楚,感觉很奇怪,但是他出现在error那一栏里,而且超级串口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是这个论坛里:Spartan-3E Starter Kit新手快速入门FPGA ISE实验 XPS实验的第一个啊,关键是问题出现在error栏里,而且超级串口里什么也没有啊,我是按照里面的步骤一步步做下来的,而且我去掉所有的外设下到板子里还是有这个问题,我用的是网络版的,会不会网络版EDK的不支持microblaze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很郁闷啊,刚开始在XPS里做microblaze这块问题很多啊!

网友B:
察看一下你超级终端对于串口的设置是否正确.
小版我跑了下ISE12的.没有问题.
软件都是一样的.只是license不一样

网友A:
估计是终端对于串口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D:
:$,好深奥呢,努力学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清楚了,我去掉所有的外设,不加串口进去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太郁闷了,今天我又装了XP系统 问题还没有解决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会有问题啊,我的是用串口转usb的,线很长加起来有两米的样子,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A:
你跑的是哪个版本的软件,8楼说可以跑过

网友A:
我自己没有试过,没这个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12.2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搞得我超级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