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值测量电路 怎么设计啊

楼主(2011-05-04):
想尽量用硬件实现 ,软件简单些。

网友A:
有真有效值芯片,不过比较贵。

楼主:
不能用有效值芯片 , 要不然就没意思了。。。

网友A:
那就只能找找乘法器芯片了。
若不限定必须使用电子器件,还可以用热电偶。
若不限定必须用电,还可以用电阻丝。

楼主:
能不能 用运放 和RC 电路实现呢?

网友B:
这个做起来肯定软件方便,硬件要把波形搞稳定点,信噪比高点.

楼主:
能不能给个电路。。。

网友A:
7楼:
告诉你一个连电路都没有的测量方法,如你在3楼所说,要有意思的。
令电流通过金属丝,其温升与电流有效值有严格的函数关系,一定拉力下其长度又与温度有严格的函数关系。所以测得金属丝的长度,即可得到电流有效值。

楼主:
我想要一个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