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24问题

楼主(2011-05-04):
小弟在用LM224时,看到这个电路,为什么单电源电压要用7.5v,并且在数据手册中,VOH = VCC -1.5V,这个1.5是怎么来的,最后图中R313有什么作用,是限流吗?1k是否不能变化,可以是500或者2k吗

网友A:
“为什么单电源电压要用7.5V”
设计者的选择。可能是板子上恰好有7.5V电源,而7.5V又能够满足需要。

“VOH = VCC -1.5V,这个1.5是怎么来的”
由芯片内部电路决定的。换另一种型号运放,可能就不是这个值。

“图中R313有什么作用,是限流吗?1k是否不能变化,可以是500或者2k吗”
不知道后级电路,没法说。

右边图,好像少了个元件,或者导线被擦掉了。

楼主:
右边图后边直接输入到MCU模拟接口,那么1k电阻就是限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