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布线是要避免环形布局?

楼主(2011-05-04):
书上说布线采用环形布局时,会产生很大的寄生耦合。我理解的寄生耦合是导线通过电流时,产生电场和磁场而影响其他导线。但我对环形导线是如何会产生很大的寄生耦合不是很理解。求高手解释下,希望把物理上的原因解释的清楚些,先谢了

网友A:
坐等高手!

网友B:
可以看看右手定则,左手定则。电流与磁场的关系。

网友C:
最简单的原因,形成电流环后,和一个线圈通电形态类似,发射的时候你看它像不像一个天线,接受的时候,线圈是不是更容易被电磁场耦合?

网友D:
环形电流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