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收发器中唤醒电路有什么用?

楼主(2011-05-04):
如题,请问射频电路中唤醒电路的作用是什么?什么是唤醒?

网友A:
这是降低功耗的一种办法,通过某种触发条件比如某频率的信号、某内容的信号或大于某场强门限的信号等来激活处于低功耗待机态的接收电路。

网友B:
射频部分其实是醒着的,只是处于间歇工作状态,即每秒开启几次,每次零点几毫秒,一旦收到信号就激活系统(也称作唤醒),恢复正常工作.间歇工作时电流(也叫侦听电流)才几个微安(平均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