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讯

楼主(2011-05-04):
对于这个通讯方面有没有那个高手讲讲??什么uart串口通信,gpio,iic。。。通讯把我搞晕了。都不知道这些怎么学了

网友A:
心静则灵

网友B:
就是沟通方式

楼主:
大锅,详细点啊。。。。

网友C:
UART是一种通用串行数据总线,用于异步通信。该总线双向通信,可以实现全双工传输和接收。在嵌入式设计中,UART用来与PC进行通信,包括与监控调试器和其它器件,如EEPROM通信。
每个GPIO端口可通过软件分别配置成输入或输出。当微控制器或芯片组没有足够的I/O端口,或当系统需要采用远端串行通信或控制时,GPIO产品能够提供额外的控制和监视功能。
IIC是一种多向控制总线,也就是说多个芯片可以连接到同一总线结构下,同时每个芯片都可以作为实施数据传输的控制源。这种方式简化了信号传输总线。例如:内存中的SPD信息,通过IIC,与BX芯片组联系,IIC 存在于英特尔PIIX4结构体系中。

楼主:
谢谢大哥的解释啊。那什么地方用gpio,什么地方又要用uart呢??
貌似这两个都是用来和外面通讯的??

网友D:
GPIO --- 通用输入输出脚,一般可配置为输入、输出(或特殊功能,如芯片实现了某种功能模块)
UART、I2C、SPI等通讯协议
如果芯片带某种协议的模块,如UART,那么就有特定的两个IO是做硬件UART功能的,硬件实现了移位发送/接收等功能,也可以产生中断、甚至有FE(帧错误判断)等。

当然如果没有硬件模块,这些协议都可以通过软件在普通的IO口上模拟

楼主:
谢谢大侠,可能是我接触的还太少了吧!感觉单片机和外界通讯有lo口就够了,没有必要uart似的

网友E:
你说的应该是引脚复用,即一个引脚可以配置成不同功能。

网友F:
那给你出个题,用IO模拟一个UART,做完以后你就会爱上硬件UART;再给你出个题,用IO模拟一个I2C从机,做完以后你会有成为药家鑫的冲动。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些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