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条控制器

楼主(2011-05-04):
用单片机控制LED灯条单片机供电5V。灯条是12V供电的。如果用CMOS管的话。单片机的I/O输出电流很小啊有几点几MA啊。怎么来控制CMOS管啊。关于CMOS管没有用过啊。有两种方案第一,把CMOS管用作功率放大管把单片机输出小信号进行功率放大来驱动LED灯条;第二;CMOS管的开关功能,不知道;单片机输出电压电流是多少啊;用它控制CMOS管把12V电压转到LED灯条上啊。现在,单片机的详细参数不知道啊

网友A:
LED灯条驱动一般使用恒流源来做的,关于5V单片机驱动MOS管的问题很简单,小功率的MOS管的到导通电压也就是开启电压比较小,一般小于5V就可以工作了。电流问题,理论上MOS管栅极电流为0 ,实际需要一些的,单片机的IO基本可以搞定。使用NMOS管吧。IRF540一般的功率都够的!

楼主:
谢谢大家啊!  我想用大功率晶闸管来控制 。理论上也可以。

网友B:
控制个LED,还用大功率晶闸管?小功率晶闸管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