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单片机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11-05-04):
STC的单片机做的智能采集器需要使用变压器供电,之前用的DB10S   1A的整流桥后经78M05,在经AMS1117-3.3V后发现变压器会发烫,请教各位有没有好的电源电路,决定用个3A的整流桥代替DB10S,问下有什么型号整流桥可以代替@谢谢回答!

网友A:
先LM2575-5,再AMS1117-3.3

楼主:
整流桥有没有贴片的3A的?

楼主:
使用过程中变压器会发烫!

网友B:
荒唐,变压器发烫可能是变压器质量不行或者是输出功率不够造成的,换整流桥基本没用。

网友C:
估计是变压器的问题,你计算下功耗,如果只是需要3.3v,变压器次级输出交流弄的低些, 整流后也就4-5
V供1117 输出3.3V,降低压差,可以省很多功耗的,
电流的的桥:KBP307 RS507

网友:
注意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要是次级电压高,就那个静态电流,静态功率,变压器都可能吃不消了

网友D:
变压器没做好吧,功率不够,静态损耗太大。直接弄个开关模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