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的睡眠唤醒

楼主(2011-05-04):
请问各位,我讲外部按键用作//pc6//pc7//pc10//pc11
然后将PC6设置为外部中断,进入睡眠后pc6 pc7  pc10  pc11
都能唤醒?
   //Enable the EXTI9_5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抢占优先级
                                                            //比系统定时器高
                                                            //系统定时器设置为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响应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Enable the EXTI15_10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抢占优先级
                                                            //比系统定时器高
                                                            //系统定时器设置为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响应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时钟采样的中断
   //Enable the EXTI2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抢占优先级
                                                            //比系统定时器高
                                                            //系统定时器设置为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响应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网友A:
看见过很多的帖子谈论这个问题了, 翻一下以前人家的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