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C程序中的“key_s |= K2;”是什么操作的

楼主(2011-05-04):
我想问的是key_s一个字节,K2是一个位,他们是什么作或运算后赋值的。
能举个例子吗?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scan_key();
void proc_key(unsigned char key_v);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sbit K1 = P0^0; //对应按钮K1
sbit K2 = P0^1; //对应按钮K2
main()
{
unsigned char key_s,key_v;
key_v = 0x03;
P2 = 0xfe;
while(1)
{
  key_s = scan_key();
  if(key_s != key_v)
  {
   delayms(10);
   key_s = scan_key();
   if(key_s != key_v)
   {
    key_v = key_s;
    proc_key(key_v);
   }
  }
}
}
unsigned char scan_key()
{
unsigned char key_s;
key_s = 0x00;
key_s |= K2;
key_s <<= 1;
key_s |= K1;
return key_s;
}
void proc_key(unsigned char key_v)
{
if((key_v & 0x01) == 0)
{
  P2 = _cror_(P2,1);
}
else if((key_v & 0x02) == 0)
{
  P2 = _crol_(P2, 1);
}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网友A:
key_s |= K2        等价于    key_s   =    key_s   |  k2;

网友B:
key_s |= K2        等价于    key_s   =    key_s   |  P0^1;

网友B:
读出 P0^1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key_s是一个字节,K2是一个位。
例如:
key_s=0b00000000,K2=1,
结果是:key_s=0b00000001;还是0b00000010、0b00000100……

网友B:
key_s=0b00000001,如果K2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