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BUS HOUND 向STM32发送数据??????????

楼主(2011-05-04):
最近在做USB驱动的毕业设计,其中一个任务就是通过PC向STM32发送数据,然后显示在STM32的数码管上,看了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85069&highlight=%2Bfjr115知道了可以用USB HOUND向STM32发送数据,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发送数据,有知道的网友么,求解答:'(

网友A:
在设备列表里面双击你的设备,会弹出新窗口,在里面可用读‘写操作

楼主:
在设备列表里面双击你的设备,会弹出新窗口,在里面可用读‘写操作
引用 网友A:
嗯,我打开了那个send command的窗口了,我想问的是,如果我想向STM32发送的数据是0X11,是直接发送0X11,不需要在11面前加一些其他数字了么?

网友B(2015-11-19):
引用 楼主:
嗯,我打开了那个send command的窗口了,我想问的是,如果我想向STM32发送的数据是0X11,是直接发送0X11,不 ...

同问,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