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代替放大电路!!??

楼主(2011-05-04):
最近用麦克风,声音有点小,于是用1:10的音频输入变压器做了电压信号放大,声音有了很大提高,好处是不要电源,与功放芯片电容交流耦合。不过有个伴随的问题,功放容易发热。不知有人这样搞过没有》。
      理论上不能用变压器等无源方式来代替信号放大(如运放),电容耦合下确实放大了。热热热---

网友A:
re LZ:

这不是“放大”,而是阻抗匹配。只有阻抗得到合适的匹配,能量才能有效输出。

网友B:
阻抗匹配了而已,并非什么放大,至于发热,输出功率和发热直接相关,阻抗匹配了,能量耦合效率增加,于是输出功率上升,功放因此发热增加。如果非正常的发热,比如无声或低输入电平时也明显发热则说明功放线路存在自激。

楼主:
确实如放大电路一样放大了信号,无声和低输入时很小 功放输出100mv都不到(12V供电tda2003)

虽然信号是放大了  但是功率减小了,因为变压器会损失能量的。至于阻抗匹配 功放的输入最低为70K  而麦克为600 o,经过变压器会更小。信号电平经过变压器后变大了,到了可以接受的程度,不管是听 还是用示波器测量,具体的图马上发。

楼主:
简单的布线图

再次确认 信号确实放大了

楼主:
输出过热 出现卡顿现象 如图下方差不多2v的震荡 ,四脚的波形

网友C:
"...至于阻抗匹配 功放的输入最低为70K  而麦克为600 o,经过变压器会更小..." ————
4楼认识错误。对于功放看mic阻抗:若没有变压器就600欧姆相差117倍。若使用1:10的变压器,mic 的阻抗变为600欧姆 * (10^2) = 60K, 相差仅仅1.17倍。是不是阻抗匹配。阻抗匹配不但提高信号传输功率同时亦减少信号失真、提高信噪比。好处很多。不过增加一个MIC变压器成本增加、体积增加。

楼主:
谢谢各位 阻抗描述是有问题。600 o经变压器变小(如xmar大侠所述,几乎相等),信号源失去了低阻特性(好多分析认为mic保持低阻好,网络资料)。不加变压器时得大声说,现在可以小声说。 主要是6楼波形出现了卡,于是做了对比(其他音源),不能说完全没有卡(波形拉开还是有点),声音除了不太好听外,没有明显断 卡  至少感觉不出来 ,测试了很长时间相对mic,条件也相同,而且声音开到了削波水平持续工作

楼主:
目前怀疑有两点:
     一个是变压器无源不如运放等好,没有功率提供;一个是输入饱和造成。但是两个都很牵强,一的情况没有直接论证,不过用三极管放大是可以的,就是飞的烂噪音较大(需要电源,接口上没有比较麻烦);二的情况如图就让过压输入(相对),也没多大问题。
     现在也搞糊涂了,记得上次电源pcb的问题,搞了很长时间  结果是脏的问题(看不出来的)没有想到。

网友D:
放大什么?!
变压器是无源的,功率当然不能放大。但后级放大器一般只是取电压放大,通过变压器提高了放大器的输入信号(电压),当然等效为放大了。
变压器放大或阻抗匹配(就是一码事,就是后级放大器获取了更大的信号或更大的信噪比)。变压器放大可以提供低噪声放大。

当然,如果信号源阻抗很大,而后级放大器输入阻抗很低,那么就不能变压器放大/匹配了(也可以,不过此时需要的不是1:10,而是10:1的变压器了)。不过,这种情况一般很少。

楼主:
就是ls的意思,不管是放大还是所谓的匹配,有效的信号电平提升了,声音大了。但问题是出现了卡 ,如果用有源的运放等会不会效果?大家都纠结于匹配与放大上(大家对此分析还是满好的,值得赞扬),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这样用是不是问题很大或是问题在于其他?
希望理解 ,不过还是要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