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一个通讯电路

楼主(2011-05-04):
请教诸位,下图是一设备的通讯电路,两边是一样的,通过双绞线连接.我怎样才能知道它的协议呢?这叫什么电路?

网友A:
你的电路测绘的不对,协议从硬件上也无法得出,需要截取分析才行。

楼主:
:handshake请教春羊老师,如何截取分析协议?

网友A:
把电平整定成TTL的,然后用逻辑分析仪或者足够存储深度的存储示波器捕捉信号,然后人工分析,还有专门的协议分析仪,但价钱昂贵就不说了,没有合适设备时用MCU搭个电路一样可以捕捉信号,然后再通过串口将数据发到PC再人工分析。

楼主:
谢谢春阳老师,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我没有逻辑分析仪或者足够存储深度的存储示波器.请问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我前面不是已经说了么?自己用MCU搭个电路,然后编程实现,你这个电路的通讯速率不可能很高,MCU完全可以处理的过来。

楼主: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啊。。不会用MCU搭这个电路。。。我茫然不知所往。。春杨老师给个方案吧。。。

网友A:
电路很简单,待捕捉信号经转换为TTL信号后送入MCU即可,MCU用最小系统就可以了,与PC通讯用串口,主要是编程,这就不是几句话能讲清楚的,如果你有足够MCU应用系统的设计能力应该知道怎么做,否则就不是临时抱佛脚能解决问题的。

楼主:
谁能帮我做了,我花点钱也可以。。。。

网友B:
昨天买的逻辑分析仪,居然连UART的发送代码都译出来了,才128元!

http://fsnws.com/item/6321795601.html

Saleae 逻辑分析仪DIY

楼主:
我买了这个,但是不会用

楼主:
不论什么方法,谁给我搞定,我出钱,开个价吧!

楼主:
听说这里高手还是有一些的,我这活不难吧?可是这么多天了,连个敢开价的人都没有!:L 我可没说白干不给钱啊?

网友A:
这个你只能在当地找人帮忙,去创业/外包栏目单独开帖发布吧。

楼主:
搞定了,结束此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