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PIC16F877管腿兼容芯片暂选了18F4520

楼主(2011-05-04):
最好5V供电。
ROM>16K。
RAM>1K,尽量支持大数组。
2路串口。
和PIC16F877管腿兼容。
现货小批。
谢谢

网友A:
ROM>16k是指byte数还是word数。

这个对于PIC来说很重要。

网友A:
PIC16系列可以看看PIC16F1939

网友B:
PIC16F1939 16K 指令字,1K RAM

网友B:
PIC 16F1519也可

网友C:
16F887,1937,1939,1519等都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朋友,还有个问题请教:
PIC16F1939能支持大些的数组吗? 比如 Da[256];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朋友,还有个问题请教:
PIC16F1939能支持大些的数组吗? 比如 Da[256];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不知道,可以分拆成两个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这事儿谢师兄清楚不?
支持大数组,比如Da[256];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可以支持大数组不? 不日DA[256];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晓得,你试试SIM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pic16f1939比较符合你的要求,性价比和供货都好

楼主:
谢谢,暂选PIC18F4520.

网友:
你不如用pic18f45k20货45k22,原因:性价比都比4520高

网友D:
PIC18F4520 !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看了数据手册,18f45k22应该可以。

网友F:
我们用的是45K20,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