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7804

楼主:
AD 采集的到的结果是补码,怎么转化?
这张图怎么解释?

网友A(2011-05-04):
怎么会是图?明明是表嘛。
最高位是符号位,取反再加1。

网友B:
-10V对应-2048,0V对应0,9.99512V对应2047

楼主:
楼上,-10V对应-2048 也就是1000 0000 0000B 那么10V 应该是什么啊? 首位是符号位么?
如果是符号位 那-10v岂不就等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