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程序的有些地方不懂?

楼主(2011-05-04):
module vote (pass,vote);
input [6:0]vote;
output pass;
reg pass;
reg [7:0]sum;
integer i;
always @(vote)
begin
sum=0;
for (i=0;i<=7;i=i+1)
if(vote[i])  sum=sum+1;
if(sum[2]) pass=1;
else pass=0;
end
endmodule
这个模块中的
if(vote[i]) sum=sum+1;
if(sum[2]) pass=1;看不明白,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在书上看的是七人投票器,

网友A:
这是菜鸟写的代码,鉴定完毕。
for仅用于复制电路。
for (i=0;i<=7;i=i+1)
  if(vote[i])  sum=sum+1;
将会复制8个加法器。

网友B:
vote是一个7位寄存器,每一位代表一个投票结果,分别用vote[0],vote[1],...,vote[7]来表示,if(vote[i]) sum=sum+1;的意思是当vote[i]的投票结果非0(或者是1)的时候,sum的结果就加上1,也就相当于记上一票,if(sum[2]) pass=1;的意思是。如果最终sum这个寄存器的第3位结果为1的话,即sum的值大于等于8`b00000100(十进制4)的话,pass这个结果为1~~

网友C:
3楼解析很好,但是vote[7]是不会存在的 。。。

网友D:
if(vote[i]) sum=sum+1;

当vote[i]中有一位为1.
sum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