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5基准电压源问题?

楼主(2011-05-04):
最近项目用到ADC芯片进行电压幅度测试,想用外部1.5V电压基准源作为参考电压,可是找了很久,基本都是1.25、2.048之类的,没有找到直接1.5V输出的片子,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谢谢!

PS:选择的adc芯片14位,2Vpp

网友A:
1,换个ADC
2,用电压高点的基准源(5V等)+电阻分压+运放跟随(我觉得可以,欢迎拍砖)

网友A:
有个问题要注意,用电位器调节的方案实际上很难调准,时间久了,电位器会有变化,个人不建议采用。

一般还是成品基准源比较靠谱,省得麻烦。

网友B:
高于1.5V的基准,可用精密电阻分压,运放缓冲。
1.25V基准,可用运放放大1.2倍得到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