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接地档有什么用?

楼主(2011-05-05):
(无正文)

网友A:
在调节零位时使用,多输入通道时,还可以将一路置于接地挡来作为横坐标亮线指示。

网友B:
调节0位时用过,其他功能还真没用过

楼主:
发现代理商送来试用的示波器接地功能显示的波形都是假的,生成的,而不是实测的,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网友C:
汗,这国产示波器吧?

网友D:
第一次听说,见识了

楼主:
恩,普源6064,也是无意中发现的

网友E:
really???你确认,又或者询问过rigol的相关部门么??
我觉得不至于,实测一个地不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C:
发现代理商送来试用的示波器接地功能显示的波形都是假的,生成的,而不是实测的,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引用 楼主:

这样的示波器必须拒绝,那家的?

网友A:
这种可能性不大,接地用开关在示波器输入回路内对地短路即可,传统示波器都是这么做的,现在的数字示波器只会做的更好。

楼主:
我已经跟代理商反应了,在等消息,反正买之前肯定要确定一下的吧。

我也觉得比较不可能,但是我用录制波形功能仔细观看了录制的接地波形,每帧的波形细节完全一样。等厂家技术人员答复以后我上来通报一下结果吧。

网友E:
你把垂直分辨率调节到最小了么,比如2mV/div
把水平分辨率调节到最小,比如1nS/div
我觉得不太会是因为rigol不好意思测量ground or zero voltage

楼主:
对的,已经调到2mV档位了,不然也看不出任何细节。录了几万帧,头尾和中间各看了十几帧完全一致。

网友E:
我试了一下TDS2022,ground coupling时,确实是绘制上去的,但按下trigger view按钮后,会实测ground

TDS3032的地耦合,是直接实测地。

不知道rigol的6064会不会实测。

我认为不实测是不对的。

楼主:
反正我测下来不仅单次测量的每帧是一样的,今天存和明天存的显示波形细节也都是一样的。

不过我这台是代理商号称比较古老的样机,确实有一些缺陷,比如不能以某些格式保存波形等等,但是不知道这个接地测量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网友E:
6064不是rigol刚出的2G采样率,600MHz带宽的新品吗,他们网站www.rigol.com上有手册。
新品都这样的话,那以前的应该还是老毛病。

楼主:
是新品,5G采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