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PID控制相关书籍

楼主(2011-05-05):
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新手,请问有没有什么比较经典的入门书看比较好?

另外不知道是否需要也看一些自动控制或者信号系统方面的书?如果需要的话也请推荐一下吧,谢谢!

楼主:
是不是没有专门的书呀?据说很简单,资料满地都是,但是我怎么找不到呀,只找到一堆很变态的满眼公式的什么控制理论的书。难道就是那些么?

网友A:
就是了。
要是觉得公式很“变态”,要么把公式吃通,要么撤退。

网友B:
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相关专业课教材。

网友C:
去自学大学教材《自动控制原理》,最好是控制专业的教材,只看经典控制理论中涉及PID的章节即可,当然,你的基础要够,否则真正理解控制原理会很困难。

楼主:
感谢各位,既然决定要做,就只能下决心把所有问题都啃掉,没有退路。有什么问题再上来请教。

网友D:
先别看那些数字式PID的公式.
先看看控制理论中对PID的概述,数字PID那些"变态"的公式都是这里延伸出来的,看懂了也就不变态了

楼主:
T叔太牛了。。。景仰膜拜。。。

书全收了,慢慢研究,谢谢!

也谢谢其他热心的诸位

网友E(2013-04-03):
非常感谢资料共享。

网友F(2013-12-24):
t真是叫人幸福的痛苦啊,一来就是什么系列多少册,不看吧可惜;看吧,痛苦啊

网友G(2016-10-26):
引用 网友H:
〓◆ PID相关专辑 29册 119M ◆〓

感谢啊

网友I(2017-07-15):
引用 网友H:
〓◆ PID相关专辑 29册 119M ◆〓

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t真是叫人幸福的痛苦啊,一来就是什么系列多少册,不看吧可惜;看吧,痛苦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