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2011-05-05):
大家好,有谁了解交流永磁同步电机的控制呢,一般是用什么方法控制的 呢,好像基本上都是数字芯片控制的,有没有模拟的呢,另外是用变频器驱动的么,还是其他什么的呢

网友A:
这里有很多人了解这个东西, 只是楼主的问题描述太简单.
多少电压, 多少功率? 电机控制可不是一个简单问题. 方案很多, 但能否适合你自己的要求, 很难说哦

网友B:
永磁电机 一般用于对控制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用变频器的话 最好带编码器 否则比较危险

一般用的较多的是交流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