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对变压器影响很大?

楼主(2011-05-05):
如图所示,里面的R5以及C6对变压器影响很大。当增大C6R5,变压器就叫的厉害,为什么?

网友A:
打嗝了吧??

楼主:
这个RC跟打嗝有关系?能具体说下么,打嗝的时候占空比应该很小的才对吧。但是我测试波形的时候,占空比并不小。在正常范围内的

网友B:
给C6并一个10K左右的电阻试试?另外你的R3是不是大了点?我怀疑你的输出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A:
占空比正常的话 应该考虑下4L的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驱动力不足会引起变压器叫?变压器叫的话应该是工作频率在10几KHZ的时候才叫。我的理解

网友B:
俺的理论水平还回答不了你上面的问题

网友B:
俺的维修经验:
1 对于推挽和半桥来说,偏磁的时候带载越大变压器响声越大,这往往是一端驱动起来,另一端没有驱动起来;
2 对于正激和反激来说,环路的频率响应没处理好(RC或者C不良),带载越大响声越大;变压器和输出电感饱和也会引起尖叫,这往往伴随着温度的升高;
3 如果驱动能力不足,也会引起变压器饱和(正激和反激),这可以从MOS管的漏极电压中表现出来;
4 楼主的R3那么大,给MOS管的GS电容充电时间会很长,所以可能引起驱动不足;
  楼主的4脚都没有下拉电阻,怎么进行斜坡补偿?俺的理解,希望对楼主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