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就解

楼主:
上图为交流信号的采样电路, 开始经过微型PT/CT得到较小的交流信号,经过LM324进行差分比例运算 等到信号直接给AD转换器或IO口
1、差分比例运算中 R32=R39  (书上说要避免降低共模抑制比)
2、ADIN1和ADIN4与输入的电压电流关系式是?
3、D1,D3,D14,D16 上节+3.3 作用是?
求解各位大侠

网友A(2011-05-05):
那个书上说的R32等于R39,这不是差分放大啊,同相端的电路是为了给交流信号加个直流偏置,R39大小基本没有太大的影响,是用来保护运放输入级的。以使交流信号在0~3.3V之间,这样才能被ADC采集(ADC的输入范围应该在0~3.3之间),二极管的作用就是箝位,以保护ADC。

楼主:
加入 输入时50HZ交流  怎么样用单片机用 AD测量数据计算 ?
是不是在一个周期类测量几次在用公式算出有效值 楼上的天神

网友B:
回答第三个问题:那二个二极管是防静电作用的。。。

网友C:
这种电路的设计要点:
1、双极性如何转换为单极性,可以通过偏置的方式,也可以通过绝对值的方式
2、输出到CPU的信号需要限幅,常规做法就是通过两个二极管,一个接地,一个接电源

网友D:
个人认为这个电路是这样分析,不对请拍砖。
1、实际中的运放不是理想状态,运放会有输入偏置电流Iib的,U8D的反相端前面接了R32,这样偏置电流与R32相乘后有偏置电压,加R39是为了平衡输入偏置电流引起的偏置电压。
2、  D1,D14上接+3.3 作用是使输出电压被箝位到+3.3 , D16,D3接地作用是上使输出电压被箝位到地。那么在交流输入信号是,只去正半波,而且最大幅值限制在+3.3,保护AD的输入。

网友E:
基础电路要搞懂

网友F:
将-vin---vin信号转到0----2vin。
二极管嵌位保护

网友G:
这种电路的设计要点:
1、双极性如何转换为单极性,可以通过偏置的方式,也可以通过绝对值的方式
2、输出到CPU的信号需要限幅,常规做法就是通过两个二极管,一个接地,一个接电源
5楼正确 我就是用运放绝对值放大电路,加二极管限幅

网友H:
这的确不是差分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