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的容量限制为什么是2G而不是4G?

楼主(2011-05-05):
SD卡地址是32位,理应是4G啊。

网友A:
既不是2G也不是4G,不知道LZ的信息的出处在哪里?

楼主:
源于官方言文档,第9页:
1.3. System Features
The SD Card provide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 Up to 2-GB of data storage.
• SD Card protocol compatible.
• Supports SPI Mode.
• Targeted for portable and stationary applications for secured (copyrights protected) and non-secured
data storage.
• Voltage range:
− Basic communication (CMD0, CMD15, CMD55, ACMD41): 2.0-3.6V.
− Other commands and memory access: 2.7-3.6V.
• Variable clock rate 0-25 MHZ.
• Up to 25 MB/sec data transfer rate (using 4 parallel data lines).
• Maximum data rate with up to 10 cards.
• Correction of memory field errors.
• Copy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Complies with highest security of SDMI standard.
Introduction to the SD Card
SanDisk Secure Digital (SD) Card Product Manual, Rev. 2.2 © 2004 SANDISK CORPORATION 1-3
• Password Protected of Cards (not on all models).
• Write Protect feature using mechanical switch.
• Built-in write protection features (permanent and temporary).
• Card Detection (Insertion/Removal).
• Application-specific commands.
• Comfortable erase mechanism.

网友A:
spec的版本很多的 你确认下你看的是不是最新的文档
印象中对于大容量的SD卡有特别的处理方式
我手头上就有个8G的SD卡 若只能支持到2G 那岂不是浪费了么
另外存储容量跟地址位数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A:
刚刚了解了一下
以SDHC为关键字搜些资料学习下 你贴出来的资料应该是早期SD的规范 那个时候还不支持大容量存储

楼主:
我说的是早期的SD卡,现在的SDHC可以做到很大的容量32G。

网友B:
我说的是早期的SD卡,现在的SDHC可以做到很大的容量32G。
引用 楼主:

早期的SD卡是FAT16分区不就是2G么,
0xfff8个簇,每个簇最大32K。

网友C:
学习了,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网友D:
DV上用的都到32G了,LZ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说32位线性地址应该能支付到4G存储空间吧。主要是早期的SD卡控制器做成FAT16模式管理物理存储单元,所以只支持到了2G,后来扩充时SD卡中的控制器用FAT32进行管理,对外接口采用32地址寻址,但一次是寻一个扇区,不是一个字节了。好象有4G卡没标SDHC应该与老协议兼容,标有SDHC字样的卡都是按SD2.0协议通讯了。

楼主:
go

看了 t.jm 和 古道热肠 的回复,看来是为了兼容FAT16了。

网友F:
是早期的SD卡,现在的SDHC可以做到很大的容量32G。理论上还有更高到2T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