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LRC歌词送到TFT彩屏显示?

楼主(2011-05-05):
(无正文)

网友A:
TCL手机歌词同步显示的方法及Lrc格式歌词文件下载作者:243768时间:2006-09-19 我要投稿    音乐播放器播放音乐支持歌词同步显示的方法:将下载的歌词Lrc格式文件放在装MP3的同一目录并将其文件名改成与MP3的歌曲名一致(注意不要把后缀名.lrc也改成.MP3了).哈哈!打开小M的音乐播放器播放MP3歌词同步显示就出来了,爽哦:)

  歌词Lrc格式文件的下载方法-打开百度的MP3搜索页面:http://mp3.baidu.com/ 输入你要找的歌词名,选择歌词项目点击百度搜索,搜索出歌词后在歌词的右边有LRC歌词几个字,点击即可下载,然后将下下来的文件的文件名后面的.TXT后缀名去掉保留.lrc后缀名(改名前可以打开TXT文档将里面的网页广告部分删除保留歌词部分).不过这里俺推荐用酷狗下歌词,因为用酷狗的音乐搜索下载歌曲非常方便,在去掉酷狗的系统设置的选项里的文件传输中的“试听时同时下载本地”前的小√后可以先试听歌曲,好听的再选择下载,播放的时候会同时自动下载歌词并保存在C:KuGooLyrics目录下,也可以在滚动歌词的条目里右键点击选择在线搜索调整好信息搜索歌词.如果同步显示歌词有提前或滞后的右键点击滚动歌词的条目在提前和延长里调整.酷狗下载页面:http://download.kugoo.com/ (保护硬盘歌曲歌词下好后建议手动移走保存到别处删除默认保存目录原件)

求助创新(zen)的mp4支持歌词同步么 已回答
支持的。下载和音乐文件名完全一样的LRC格式歌词文件即可同步显示歌词(除去Mp3之类的后缀)。记住一定要完全一样,一点都不能出差错。否则无法显示。至于L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