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为啥加上HART协议

楼主(2011-05-05):
4--20mA为啥加上HART协议,HART协议有啥用

网友A:
传输数据

网友B:
在模拟信号上(4-20ma)的基础上,实现数字信号的通信。

网友C:
这个不是必然要加的,采用协议是为了实现某些功能如楼上所言,或者是为了组网、提高抗干扰性等。

网友D:
很多地方最现实的应用就是对仪表参数进行设置
当然,理论上也可以传输额外的数据,组成现场总线等

网友E:
通用久了就成了规则(协议)了,是对仪表采集信号的一个规定,这样系统好兼容,仔细想一下4--20mA还真快变成信号采集的协议了!模电的采集和隔离?数电的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