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5-05):
(无正文)

网友A:
意思是说左侧电路控制电流的电压参考点是基于VCC,但不符合常规习惯。常规习惯是以地参考点,所以在左侧电路基础上,输入端增加了一个变换电路,使到以地为参考点的控制电压变换为以VCC为参考的电压。

楼主:
左边:VCC/(R1+R2)/R    右边: VCC-Vin*R2/R1/R3
还是看不出来

网友B:
正在研究

网友C:
回复 楼主:

能不能表达式加点括号啊,看着费劲啊。

左侧电路性能是不错的,恒流源不随着电源波动而波动。
若左侧电路输入电压为外部给,与vcc没关联,则此电路性能不行。

右侧电路解决了我上面说的问题,即外面输入电压,恒流源性能不随vcc波动,比较稳定。

仅供参考哦。哈

网友D:
vin2 = vcc - vin*(r2/r1)

所以 dvin2 = dvcc

iout = (vcc - vin2)/r3

diout = (dvcc - dvin2)/r3 = 0

结论:iout对于vcc在一定范围内的变化不产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图  :vin=vcc*r2/(r1+r2)
dvin = dvcc
iout=(vcc - vin)/r
diout = (dvcc - dvin)/r = 0
这个感觉与你写的右图差不多一样的呀

网友E:
这两个图给的有毛病,左图应该去掉R1R2,这样才好比较
而且名字不该是“电流源”,而是“压控电流源”,这样就明白了

这个例子有点深了,它其实不是电路原理问题了,而有点误差分析的意思了
假设你同样是用D/A产生两个Vin,控制输出电流,显然左图的输出还要受VCC影响,而右图则抑制了VCC的影响,也就是有了“电源抑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