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IO烧毁问题

楼主(2011-05-05):
最近遇到一件倒霉的事  昨天我的fpga开发板还好好的 程序还能正常运行

今天一上电 几个灯不亮了 芯片发烫 后来怀疑是IO被静电打坏了。于是我想有没有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每个IO多会汇到IO BANK中 那我在bank的电源和地之间加一直

防雷二极管 多加一些电容。不知道这个思路是否有用

网友A:
静电吸收元件可能会有用吧。
看你这种情况可能是短路引起的,看看是不是pin太密了,短路了。

网友B:
应该是哪里短路了,但I/O口一般不容易烧

楼主:
肯定没有短路 因为我昨天做实验时 使用别人的例程做的就是个秒表加温度计

做完才关电的 第二天开机就不行了

网友C:
TVS管是要加在有外部输入信号的引脚上的,不是加在电源引脚上的.

楼主:
fpga是可以连接高电压的 比如说5v
只是要在IO中串接限流电阻

那我现在不接电阻 事实上相当于电压通过mos管体二极管 流到TVS tvs保证IO BANK
电源和地之间的电压泄放。

只是还没有看相关的资料 看看tvs的响应曲线 和FPGA最高耐受电压和时间是否可以匹配

网友B:
资料很多,一个动作电压,一个最大电压

楼主:
看来这里还是很热闹 高手云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