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纹波小点的电池升压芯片?

楼主(2011-05-05):
(无正文)

网友A:
接个大电容即可

网友B:
你要什么样的升压片子啊?升到几V,电流多大啊?至于纹波,一般都可以通过外围的补偿元件去调整的。

网友C:
有纹波想办法搞掉呗

网友D:
支持4楼。一般的电源片子有点文波啥的很正常,你的任务就是搞定它。一般的,滤波电容就可以搞定,电流大点,可以把电感也招呼上;LC了,PI滤波了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