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端口一出24的方案

楼主(2011-05-05):
最近需要做一个USB端口转24个端口出来的方案,不知道用什么的好

网友A:
不知道干嘛要弄成这样,个人觉得不靠谱。一般这么复杂应用,要在下边弄个总线才好,然后再转到USB上来,从1个口进主机。

24个设备同时连到主机,主机当啷当啷响24遍,这事确实有点夸张。前提是你连上了,并且能正确区分24个设备。

单就USB来说,除了HUB是标准设备之外,没有其它可以扩展接口的。级联再级联。

还有就是用FPGA之类的,自己做USB协议。这事也要人老命。

再就是去找找有没有这种特殊的HUB设备。

楼主:
呵呵!是啊!但是老总想做成1TO24的USB端口出来,说什么市场好!

网友B:
我们公司的工业化工具1-25,是8个HUB自己级联出来的......

买个HUB 研究下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就纯粹的扯吧,8个hub怎么可能可以一级一级的连下去呢?

网友A:
8个HUB,我连出28个口。

网友B:
8个HUB,我连出28个口。
引用 网友A:

您那是4—28。:lol

一个4口HUB用掉一个USB口,提供4个。

也就是说用使用一个hub的成本是1,营业额是4,纯利润是3。

我说的1-25是 1+ 3*8 =25
您说的4-28是 4+ 3*8 =28

网友A:
什么乱七八糟的,看不明白。难不成连成一条线?拜托看看USB协议,HUB可以级联几级,最长的USB电缆是多少米。

看来我真是OUT了。

网友C:
一个USB hub支持多少个下行的端口实际上是没有太多限制的,逻辑只要不超过USB能支持的最大的设备数量即可。
只不过现在一般的usb hub芯片都是支持4个而已。

BTW:最怕啥也不看,拍脑袋乱说的半瓶醋了。

网友B:

6L的接法  4—28

网友B:

这样还能接32个呢。你拉的多,吃的也多呢

网友A:
我数错了,9个HUB能连32,8个HUB能连25。

viatuzi,级联和电缆长度的问题当我的资料白看了,不争辩。

网友D:
级联的想法很好。

楼主:
其实我不明白的是 一个HUB能出4个,为什么1TO24需要 8个HUBIC,不是6个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其实我不明白的是 一个HUB能出4个,为什么1TO24需要 8个HUBIC,不是6个就可以了吗?
引用 楼主:

在12层已经说过了。拉的多,吃的也多。

网友E(2011-08-11):
偶是USB HUB新手,连那个1to4的还不知道用什么IC呢!
在这里只能学习下
感谢!

网友F(2011-10-08):
FT4232HL,FTDI的。工业级芯片,有兴趣或需要资料,可以联系我或发邮件到我邮箱。市面上力特、宇泰等目前用的1转4的IC都是FTDI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