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 EEPROM 数据保存问题

楼主(2011-05-05):
我最近在帮别人弄一个事情,现在郁闷的是,STC12C5A60S2,保存EEPROM 掉电保存由于电容较小,不能保存很多的数据,而我要保存的数据有60多个,只能在人机界面下,用enter键保存,现在的问题是,掉电保存的数据可以,enter键按下保存的老是保存不上。
  我把那个部分代码贴出来,哪位大虾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啊。

if(!enter)
   {
    delayms(45);
    if(!enter)
    {
     if(zf)
    sel_dataz[temp_data]=vol_data; //根据正反转修改相应的数据
     if(!zf)
    sel_dataf[temp_data]=vol_data;

    switch(cir_set)
     {
      case 1:{sel_cir1=cha_data;break;}
      case 2:{sel_cir2=cha_data;break;}
      case 3:{sel_cir3=cha_data;break;}
      default:{if(sel_set&&cir_set)sel=cha_data;break;}
     }

     //上面的代码可以不看
      LCD_ShowStr(0,2,"    ");

    for(add_1=0;add_1<60;add_1++)  //擦除EEPROM扇区的60个数据
     {
     Sector_Erase(0x0000+add_1);

     }

    for(add_2=0;add_2<60;add_2++)  //擦除EEPROM第一扇区的60个数据
     {
      if(add_2<30)
     Byte_Program(0x0000+add_2,sel_dataz[add_2]);//写正转数组数据
      else
     Byte_Program(0x0000+add_2, sel_dataf[add_2-30]); //写反转数组数据

     }

         LCD_ShowStr(0,2,"保存");
       }
    }

楼主:
本来原来按键保存可以的,因为那个时候没做成产品,不能弄掉电保存,现在确掉电保存可以,按键保存不行了,是不是对EEPROM的写操作必须是连续一次性的啊。急!!!

网友A:
奇怪,掉电都可以保存,正常供电时按键却不可以?

贴Byte_Program()上来看看。。。

楼主:
我找到问题了,扇区必须一个个擦除我原来是在一个扇区内操作的,所以……

网友B(2011-11-14):
学习,能把整个的程序写上来吗,初学,不会写啊,谢谢了

网友C:
stc自带的所谓“eeprom”
貌似超级难用...
真正的eeprom是可以字节操作的...
强烈建议外置eeprom!

网友A:
stc自带的所谓“eeprom”
貌似超级难用...
真正的eeprom是可以字节操作的...
强烈建议外置eeprom!
引用 网友C:

是FLASH,要按扇区擦写,也不算“貌似超级难用”,DS有例程。

外置EEPROM不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