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没有stm32USB与PC机互传的程序

楼主(2011-05-05):
现在想用stm32的usb直接与PC机通信,可是没有必要的例程啊,我看了下ST给的例程都不是与PC机直接通信的,有的只是跟通过串口的,所以各位大神有没有PC机和USB直接通信的例程啊?
还有问个很傻的问题,就是有没有USB调试助手这样的东西啊?我比较菜哈。。。可以先检测下位机是否已经可以通信了。

楼主:
各位大神,不胜感激啊,有没有人知道啊?

楼主:
自己顶?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A:
USB协议不同于一般的USART或者SPI协议之类的,USB协议除了定义了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的协议以外,根据不同的应用,还有基于应用的协议。

所以不存在你说的USB与PC机互传的程序

你看到的通过串口的通信,只是USB协议中的一个类,称为虚拟串口协议,同样的有大容量数据传输协议,人机接口协议等等,ST都提供了相应例程。

所以在你准备做一个USB通信之前,你需要先为你的应用定义个类,并按照这个类的协议实现通信。

网友B:
不用虚拟串口的话,与PC用USB通讯就得自己写USB底层的驱动,技术难度很大。
相关资料也很多有些眼花缭乱,菜鸟要写出一个好的USB,要投入不少精力,不过还是值得的。

网友C:
哈哈,你可以根据USB转串口的改下啊。就是收到数据不往串口发嘛。
当然了,也可以改小HID的例子。

楼主:
6# lych9139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用虚拟串口,速度有多少?

网友D:
使用STM32 的虚拟串口,在XP环境下,USB单缓冲 ,大约 0.5Bytes/s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