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C887的问题

楼主(2011-05-05):
我写了个读写DS12C887的程序,读出的数据显示在液晶上。
秒从0跳到59,再变为0时,分不变。
请问高手,可能是什么原因?
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没人会吗?

网友A:
你可能是先读分,再读秒寄存器。

这是因为读到秒为59后,可能出现在随后的读分钟操作中出现分钟跳位,所以在读到59秒和0秒后可以让程序再读一次分钟寄存器,如果两次读到的分钟一样,则视为分钟有效。

另一个办法就是,分钟进行**,和上一次读到的分钟进行比较,如果发现秒由59跳变到0,则软件对分钟进行加1操作。

楼主:
谢谢!我不停的读分钟和秒。分钟一直不变。
难道是时序有问题吗?

网友A:
谢谢!我不停的读分钟和秒。分钟一直不变。
难道是时序有问题吗?
引用 楼主:

那要么是程序问题,要么是RTC坏。

网友A:
我以前用HT1381的时候,见过小时位寄存器坏了,读小时时钟为5的情况,用编程器读出来也是5.

你可以先换几个个RTC看看,如果还是不变,那么程序有问题的可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