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制冷不足,为什么?

楼主(2011-05-05):
压缩机一直是工作的,把铜管圈在一个装满水的水罐里,制冷水用。从铜管表面可以看到压缩机一开机的时候是有制冷的,裸露铜管外壁有霜了,但是工作十来分钟,压缩机就不制冷了(未达到设定温度),然后在等好一会儿,再开始制冷。如此重复。温度控制器上一直显示压缩机处在工作状态中。

网友A:
感温泡放在哪里了?

网友B:
正常是他有两个温度检测器,所以找一下

楼主:
一个是检测温度的,一个是花霜温度的(显示25度左右)
做了个柱体空心沉在水里,检测温度传感器塞在里面了。常温20度,制冷后最低温度9度左右。目标是2度

网友C:
有很多种原因:
1、压缩机里面的冷媒不足
2、压缩机自己内部的过热保护动作了
3、冷凝器脏堵造成
4、除霜用传感器探测到25度肯定不正常,一般压缩机上蒸发器温度都比较低
5、你这个应用有点怪,一般这种应用是用蒸发器和水进行热交换的,不知道你搞那一圈铜管干什么?你不会接到冷凝器上了吧?因为你说蒸发器上看到霜了,那肯定蒸发器没有和水进行热交换。

网友A:
你那铜管在膨胀阀前还是后,在膨胀阀前的话,里面是液体,不是很冷的,在后面,致冷液气化吸热,才给力哦

网友C:
你那铜管在膨胀阀前还是后,在膨胀阀前的话,里面是液体,不是很冷的,在后面,致冷液气化吸热,才给力哦
引用 网友A:

在后面的话,呵呵,等于是蒸发器的分支了。

楼主:
这个 我还正不知道,当时是请别人接的,接肯定是没问题的,那个铜管臂可以达到-8度呢(铜管埋在水里,为了把水温降下来的,需要2度的冷水),就是不能够持续制冷。温度控制是显示一直压缩机工作的,我故么这 好像是压缩机过热保护可能性大点,在压缩机工作制冷的时候能听到里面有那个流动的声音。当压缩机工作不制冷的时候听不到。

网友C:
你可以把温度控制器的除霜功能关掉,如果除霜设置的比较频繁的话,可能会造成制冷停止,而你这个应用基本不需要除霜,都是零上的,基本不会形成霜。

网友D:
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管道里面有水份,冰堵了,你要把过滤器换掉,抽真空时间长点。

楼主:
试了 不是除霜的问题,10楼的到可以试试 ,不过 我这里 没这个 设备,看来要送到外面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