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定时器中断的实际时间

楼主(2011-05-05):
中断周期时间除了分频器和设置寄存器初始值以外,怎么计算定时器中断的实际时间,IDE66有没有相关能把程序运行的时间相加起来

网友A:
IDE66没有提供实时运行时间的功能

网友B:
这样计算:
1.计算每条指令的时间,中颖MCU为4分频,指令为单周期,如振荡频率为4MHZ,则4分频后,实际的执行频率为1MHZ,则每条指令的时间为1微秒.
2.定时器预分频值假设为4,则每个定时器的计数时间为1*4=4微秒

网友B:
3.设定定时器的初始值,即确定定时器的计数个数,如设置初值为56,则8位定时器的计数值为200,这时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就为200*4=800微秒.

网友C:
定时器是重载的,所以中断周期就是你设置的定时器溢出值的时间

网友D:
主程序里有些地方会关定时器中断,就是中断使能为0,所以定时器有中断标志产生时,不一定会马上执行中断

网友B:
这样就造成定时器中断时间上的不连续性..这样的定时器中断时间怎样去计算

楼主:
什么思路?你举个例子

网友D:
如果CPU正在处理TO中断,这时的任何中断都不会发生,这样等T0中断处理完后,才能处理T1中断

网友D:
而T0中断子程序运行的时间或指令条数又不一定,所以T1的中断周期也成了不连续了.

网友B:
没错,如果程序中有时关闭的中断使能位,此时如果中断产生,只会产生中断标志位

楼主:
哦,那就不会响应中断

网友E:
是的,时间理论上也没办法准确计算

楼主:
要考虑定时中断的准确性呢?

网友E:
如果要考虑定时中断的准确性,可能考虑中断嵌套

网友F:
就是在进入一个中断后,打开IE位,这样有新的中断进来时就会优先响应新的中断,执行完后,再回来执行现在的中断

网友:
太准也不太可能,看实际应用允许的误差了,如果没必要就不用太精确,因为精确的话多晶振要求很高,好晶振是很贵的

网友G:
我也想知道......

网友H:
太准也不太可能,看实际应用允许的误差了。我做过跟踪调试,有时程序执行到中断中时已经又过去了十几个时钟周期,要求高的话计算设置值时要考虑这段时间

网友E:
就是在进入一个中断后,打开IE位,这样有新的中断进来时就会优先响应新的中断,执行完后,再回来执行现在的中断
引用 网友F:
说的没错,要特别注意防止堆栈溢出

网友I:
如果中断关了,那肯定就不会再进中断了,也就不用管它的时间了

楼主:
哦,这么麻烦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