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触摸控制板,求指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05):
最好能把PCB抓图,放上来。

楼主:
这个是源文件。PCB文件,不是看得更仔细么?

望各位DX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B:
最好弄成犬牙交错吧,这个只有两个梳齿,接触会有问题

楼主:
楼上,你说的是触摸键的封装么?这个应该可以吧,datasheet上有说的。
我主要是想知道IC那一块区域,那样走线,会不会对电极的控制线产生干扰,影响其灵敏度.

楼主:
而且,板就这么大,按键也不能再画更大的封装了。

楼主:
来个高手指导下!

网友C:
ATmel的ATtiny88芯片最好和Atmel的FAE沟通,这种板成本要求不是很严的话四层的抗干扰要比2层的好很多。

楼主:
呃。。。。四层板不用考虑了。。做任何产品都会考虑成本的。。

楼主:
我这里既用了网格也用了实铜,这样子可以么?